[求助] d触发器的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22-08-11):
在仿真时,在TG3截止时,Q输出为1。TG3截止时,图中位置是不是为低电平

网友:
是低電平,不用仿真看圖就知道了;

网友:
通过TG4和反相器G4向下拉低

网友A:
TG3截至,TG4打开的,哪你问的不就是QB.当然和Q是相反的

理解DFF,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,如果理想情况,两个传输门就构成DFF了,后面加的反相器和传输们,都是为了漏电情况下,保持电位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G3截至,TG4打开的,哪你问的不就是QB.当然和Q是相反的

理解DFF,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,如果理想情况,两 ...

抱歉,是我想错了。妄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