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放大器稳定性问题

楼主(2022-08-11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。电路结构为五管(电流源负载)+共源的两级差分放大器,共模反馈是五管,负载为二极管。
问题是:仿真环路增益,发现次级点似乎来自CMFB输出,因为我给CMFB挂了负载后第二极点变了(如图红色紫色曲线)。如果是,还怎么把它搬远呢。搬远了会让CMFB的反馈变弱,影响电路稳定性吗。

网友A:
看不到schmatic,盲猜是r2i大佬博客里提到过的问题rt2innocence.net/integrated-circuit/the-stability-of-the-common-mode-feedback-loop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到schmatic,盲猜是r2i大佬博客里提到过的问题rt2innocence.net/integrated-circuit/the-stability-of- ...

谢谢您的回复。

我把原理图复现了下,DC不对,但是原理图和TB是一样的。
我怀疑VFB节点产生了环路次级点,而开环的次级点仅仅是环路的第三级点。   我看r2i的结论是共模检测引入了极点,同时给共模检测并联电容CS抵消该极点,CS和CX相当,那这里CX是谁呢。另外有一个问题,共模检测电阻该多大呢,他说和输出级rds相当,这样共模检测电阻得几百k以上吧。
请多多指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到schmatic,盲猜是r2i大佬博客里提到过的问题rt2innocence.net/integrated-circuit/the-stability-of- ...

谢谢您的回复。

这个CX是MOS寄生吗?
请多多指点。

网友A:
CX应该是CMEA输入级的栅电容;至于检测电阻,是至少与RDS相当(避免降低输出阻抗从而影响增益)。我用的是伪电阻实现的,那就是GΩ级别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X应该是CMEA输入级的栅电容;至于检测电阻,是至少与RDS相当(避免降低输出阻抗从而影响增益)。我用的是 ...

谢谢您的回复。
      伪电阻是指MOS截止区电阻?      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极点会成为环路的次级点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。
      伪电阻是指MOS截止区电阻?      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极点会成为环路的次级点呢? ...

是的,而且为了对高低电平都是截止区用的是串联的两个截止mos(pseudo resistor,很多生物芯片都有应用)
数学分析我很不擅长,可以慢慢推一下,有推导过程写论文写报告写专利都会好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而且为了对高低电平都是截止区用的是串联的两个截止mos(pseudo resistor,很多生物芯片都有应用) ...

好的,谢谢谢谢,我再去想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而且为了对高低电平都是截止区用的是串联的两个截止mos(pseudo resistor,很多生物芯片都有应用) ...

你好,我再请教一个问题。差分环路稳定性仿真,这几个电阻该怎么取值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再请教一个问题。差分环路稳定性仿真,这几个电阻该怎么取值呢。

一般应该是单位反馈,就默认的1k就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应该是单位反馈,就默认的1k就好吧

这个电阻对差分环路增益仿真影响特别大,影响输出极点位置(次级点)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阻对差分环路增益仿真影响特别大,影响输出极点位置(次级点)。
...

反馈环节肯定是会影响稳定性的,不过我感觉应该还好。看edaboard的贴子说是阻抗越大越好,甚至要整一个电感阻交流(3) How to simulate fully differential amplifier | Forum for Electronics (edaboard.com)但是用CMDM仿应该不需要这么设置。我看cadence的文档好像他们设置的是10k,毕竟阻值越高增益应该越精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应该是单位反馈,就默认的1k就好吧

在仿真时发现,这个电阻的阻值会影响环路的PM以及带宽,好像并不能随便给的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