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源低通滤波器

楼主(2022-08-12):
滤波器通带增益为零,那它会在带外高频自激吗,仿真时50MHz它的增益已经-50dB了,但是测试时只加直流偏置,有自激信号

网友:
我姑且认为楼主讲的是用运放设计的负反馈,有源低通滤波器。

当然不会了:你通带增益为0dB,还是个低通的滤波器,那么在高频的时候增益比0dB低,不满足巴克豪森判据,不会自激振荡。
同时因为通带增益是0dB,建议关注你的滤波器环路在通带的相位,避免反馈网络产生180度相移导致滤波器在通带振荡振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