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tup uncertainty

楼主(2022-08-12):
pt里面设的setup uncertainty 150p innovus设的setup uncertainty 300p 跑出的结果可靠吗

网友A:
可以的,一般Innovus都是过约束的,等你做完一遍流程,看一下innovus和pt的时序差异大不大,如果差异不大,innovus的约束可以降低一点,好做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一般Innovus都是过约束的,等你做完一遍流程,看一下innovus和pt的时序差异大不大,如果差异不大, ...

OK than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