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求问:在task中可以force信号吗?

楼主(2022-08-12):
如图一,在tb里构建了一个假clk,想在task中把这个信号force给dut中一个clk
编译结果报错显示hireachy结构不对,这个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的,所以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,请大佬指教

楼主:
是在beign end语句块中不能加force信号吗

网友:
package的问题

网友:
force要放在initial begin里面?

网友:
可以force,是你的hierarchy问题

网友(2022-09-14):
把force改成uvm_hdl_force应该就不会报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