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618中的net highlight不能生效

楼主(2022-08-12):
求助各位前辈, 在使用IC618查看schematic时,发现即使enable了View->Net Highlight功能,也不能实现鼠标放到某个net上,会显示当前电路net的连接关系

网友A:
这个是把鼠标放在上面才会显示飞线的

网友B:
电路check & save 后可以生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把鼠标放在上面才会显示飞线的

现在是放在net上没有生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路check & save 后可以生效

不行, 应该是Cadence设定的问题,或者工具的tool bug,因为大家都出现了

网友:
快捷键 “9” 应该也可以高亮net

网友C:
还需要o键 把Dynamic Highlighting打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需要o键 把Dynamic Highlighting打开

也已经打开了

楼主(2022-12-28):
这个问题结题: 原始是没有安装Xrander

网友(2024-12-10)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结题: 原始是没有安装Xrander

请问怎么解决呀

网友D:
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呀

就是服务器没有装xrander, 网上搜索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服务器没有装xrander, 网上搜索下

我们EOD有飞线   VNC没有飞线    登录的服务器是一样的   不知道这两种登录方式为啥一个有飞线一个没有

网友(2025-09-15):
菜单栏——Options——Select Filter——all(勾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