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面试时,关于PLL锁相环可能会问到什么问题呢?

楼主(2022-08-12):
       如题,本人正在准备保研面试,自己做过了一个数模混合的三阶CP-PLL的项目,但鉴于本人知识储备不足,想请教一下各位
       除了一些关于“设计流程”之类的问题,在面试时,关于PLL锁相环还可能会问到什么问题呢?
    比如一些重要指标之类的?

网友A:
没做过?临时抱佛脚这也不好使啊

网友B:
已经做过项目了,应该基础理解就有了。正常本科毕业能到这程度就行了,基础的PLL指标,噪声传递函数,带内噪声带外噪声这些概念能讲清楚差不多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做过?临时抱佛脚这也不好使啊

没有,是做过的项目,但我考虑自己毕竟认识有限,而且很多结构和设计是借鉴的,一定会有自己没能考虑到的问题,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已经做过项目了,应该基础理解就有了。正常本科毕业能到这程度就行了,基础的PLL指标,噪声传递函数,带内 ...

网友C:
都自己做过了,还担心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都自己做过了,还担心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