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的PSRR很快就上升了 求教

楼主(2022-08-12):
第一张是运放的AC测试,开环增益59db,相位裕度大概有80。第二张图为bandgap的PSRR,从-74很快就上升了,采用的结构如第三张图。 想知道怎么解决PSR的问题,求教各位大佬!

网友A:
用stb跑整个环路的环路增益,光看运放不行的,可能是整体的GBW不够,你做chopper用了大电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stb跑整个环路的环路增益,光看运放不行的,可能是整体的GBW不够,你做chopper用了大电容吧。 ...

是的 我的环路裕度不够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? 环路裕度在20k左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 我的环路裕度不够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? 环路裕度在20k左右

增大电流或减小电容,主要的问题是主极点频率太低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大电流或减小电容,主要的问题是主极点频率太低了。

好的 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