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结构求助

楼主(2022-08-12):
1. 第一张图片是整体图,我不明白是最下边这个管子的连接方式,第二张是放大图,这个做为什么放个管子呢,直接连到VSS不也是一个道理吗
2. 它旁边那个电阻是有什么说法吗?

网友A:
dummy器件,就是放一些器件在周围做匹配使得核心layout的加工环境一致,或者放一些器件在旁边,方便以后芯片测试发现问题需要调整的话,可以通过FIB长金属线将这些器件到你的主电路中,达到调试的目的。后期可以通过EC更改电路的连接金属线达到改版的目的,这样就不用重新全部做mask了,可能就改动几层金属mask就行了,节约成本

网友B:
Dummy管。老道的设计者自己就会留出Dummy。为了防止以后EC/FIB需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ummy管。老道的设计者自己就会留出Dummy。为了防止以后EC/FIB需要

麻烦您能具体讲一下吗,我是个实习生,不太了解

网友:
问下designer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麻烦您能具体讲一下吗,我是个实习生,不太了解

dummy就是dummy啊。就是一个没用的管子,但是占面积。四端都接VSS。

网友(2022-11-09):
引用 网友A:
dummy器件,就是放一些器件在周围做匹配使得核心layout的加工环境一致,或者放一些器件在旁边,方便以后芯 ...

赞, 就是这个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