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拉扎维两种DLL的区别

楼主(2022-08-12):
是不是第一种只能鉴频呢?它只控制延时,相位无法控制

网友A:
第一个是PLL,第二个是D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是PLL,第二个是DLL

0000000000

网友:
第一个是VCO自振的模式产生时钟;第二个是delay line有输入时钟,delay line是单向不成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