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中的clamp

楼主(2022-08-12):
ESD保护中的clamp具体是什么,在晶体管级电路中是钳位二极管,在集成电路中呢?它是如何工作才能起到对电路的静电保护作用呀,数字后端新人求教各位大佬!

网友A:
It provide the short circuit path between supplies during intial poweron as well as during ESD phenamenon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t provide the short circuit path between supplies during intial poweron as well as during ESD phena ...

额,不好意思真的是没太看懂,不是很理解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额,不好意思真的是没太看懂,不是很理解

在集成电路中就是在电源/地之间的一种保护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集成电路中就是在电源/地之间的一种保护电路

好的好的,它在IC中clamp不是一个器件而是一个电路是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好的,它在IC中clamp不是一个器件而是一个电路是吧

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