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uvs delete

楼主(2022-08-12):
如题, innouvs中直接按delete键 可以删除filler cell和 net,也可以删除inst。 但是删除完了 checkPlace报很多已经删除的filler 或者inst    unplaced。
难道不能随便用这个delete吗?谢谢了

网友A:
用deleteInst, delete键删不掉physical的ce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deleteInst, delete键删不掉physical的cell

哦哦 ,那删除wire 线可以直接用delete吧

网友B:
net via 可以直接按delete键删除,inst 、macro 按delete 只是unplace,并没有从design中删除,需要使用deleteInst删除,deleteInst 删除可以删掉任何inst,不论是physical 还是logical inst。 使用deleteFIller -inst 只能删除physical,如果指定非physical 会报warning 删不掉。 使用deleteInst 删inst 需谨慎,否则可能导致FM不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et via 可以直接按delete键删除,inst 、macro 按delete 只是unplace,并没有从design中删除,需要使用del ...

明白了 万分感谢

网友:
别用delete删cell,用deleteinst,很多新手喜欢恶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et via 可以直接按delete键删除,inst 、macro 按delete 只是unplace,并没有从design中删除,需要使用del ...

请教前辈,怎么区分是不是physical only cell,最本质的区分是什么?physical only cell就是没有功能的cell,那tie cell呢?只要没有signal pin,只有power pin的,就是physical only cell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