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大吊们

楼主(2022-08-12):
最近在看AHB协议,ahb2apb bridge 中apb一侧的Pstrb 信号是如何确定的呢,我看源代码好像与ahb侧的地址也有关,
      assign pstrb_nxt[0] = HWRITE & ((HSIZE[1])|((HSIZE[0])&(~HADDR[1]))|(HADDR[1:0]==2'b00));
        assign pstrb_nxt[1] = HWRITE & ((HSIZE[1])|((HSIZE[0])&(~HADDR[1]))|(HADDR[1:0]==2'b01));
        assign pstrb_nxt[2] = HWRITE & ((HSIZE[1])|((HSIZE[0])&( HADDR[1]))|(HADDR[1:0]==2'b10));
        assign pstrb_nxt[3] = HWRITE & ((HSIZE[1])|((HSIZE[0])&( HADDR[1]))|(HADDR[1:0]==2'b11));

菜蔬学签求大佬解答

网友A:
分三种hsize的情况:
word: pstrb的4个bit都是1
half-word: 看haddr的bit 1, 也就是一个word的低half-word还是高half-word,如果是低位half-word,则pstrb的bit 0、1都是1。
buty: 看haddr的低位bit确定是wdata这个word里面的哪个byte是有效的,对应的pstrb为1.

网友B:
ahb_pkt.hsize==WORD
    此时一个数据占四个字节,因此PSTRB=4'b1111,对四个字节同时操作。
ahb_pkt.hsize==HWORD &  ahb_pkt.haddr[1] = 0 (半字节传输起始地址为2的倍数)
    当ahb_pkt.haddr[1] = 0时,写入半字节数据占据0x40和0x41,对地址低两字节进行操作,对应的ptrb低二位为1,即ptrb = 4'b0011。
ahb_pkt.hsize==HWORD &  ahb_pkt.haddr[1] = 1
   当ahb_pkt.haddr[1] = 1时,写入半字节数据占据0x42和0x43,对地址高两字节进行操作,对应的ptrb高二位为1,即ptrb = 4'b1100。
当hsize == byte时同理可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hb_pkt.hsize==WORD
    此时一个数据占四个字节,因此PSTRB=4'b1111,对四个字节同时操作。
ahb_pkt.hsiz ...

3q 3q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三种hsize的情况:
word: pstrb的4个bit都是1
half-word: 看haddr的bit 1, 也就是一个word的低half-wor ...

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