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driver里面给信号赋值,为什么要用非阻塞<=呢

楼主(2022-08-12):
大佬们帮帮忙

网友:
driver是和DUT交互的,所以要用硬件相关的非阻塞。

网友A:
最直观的答案是编译过不了

网友:
驱动dut信号需用非阻塞赋值,这样可以在同一时刻同时赋值给信号;给变量赋值用阻塞赋值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直观的答案是编译过不了

怎么过不了的。

网友:
driver 通过interface给到dut   如果driver用阻塞赋值会让interface的该信号一直卡死,不符合信号驱动的预期或者说实际表现。你可以采用sv  给dut打激励,这样的话就能看出来 driver阻塞和非阻塞赋值的区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直观的答案是编译过不了

你确定你试过?编译过不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确定你试过?编译过不了?

我记得我做过,对比,就是仿真结果不同,都能编译通过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记得我做过,对比,就是仿真结果不同,都能编译通过吧。

实测,编译无法通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实测,编译无法通过

实测,可以编译通过,但是结果可能不是需要的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上两个搞得我都迷糊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编译问题

网友:
不管是阻塞还是非阻塞  编译肯定是都能编译的

网友:
1.两种情况下,编译应该都可以通过;
2.可以使用阻塞赋值,但需要从编译器的运行角度去分析是否会存在平台和DUT的竞争;
3.后仿时,信号到DUT延时是不一致的,一般都会在driver中添加这个延时delay,所以需要阻塞赋值

网友(2022-10-16):
建议看下scheduling相关内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上两个搞得我都迷糊了

可能编译器不一样,还有编译时候的不同lint规则设置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