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之后ppa中的performance具体是哪个参数啊

楼主(2022-08-12):
如题

网友A:
性能一般是指在折中其他条件后,模块的数据吞吐率,系统延时等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性能一般是指在折中其他条件后,模块的数据吞吐率,系统延时等等

那在dc中用哪条指令查看呢

网友:
急招DC综合岗位,Base 西安。高成长期、项目多、空间大、人性化、薪酬有竞争力。有需要可直接+我

网友:
ppa
power
performance,是否满足约束的clk,是否有violation,report_timing里面
are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