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约束

楼主(2022-08-12):
Innovus有没有办法约束路径slack的最大值,使路径的slack小于设置的值

网友:
pt里面可以设置,innovus里面不太清楚

网友(2022-09-20):
查一下这个命令setPathGroupOptions

欢迎加wx: pr-hao123,拉你进数字后端讨论群

网友:
设一个 path group,然后对这个group设一个 setPathGroupOptions $group_name -targetSlack valu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