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这个电路的作用和原理

楼主(2022-08-12):
电路尺寸可以忽略,就是这样一个电路,请问他的作用和功能是什么呀,一直没分析出来。

网友:
这是Wilson电流镜 ,I1和I2的比例按对应支路宽长比的比设置,组成负反馈环路 可保证下管的Vds稳定,电流复制精度高。

网友:
It's a PTAT generator and current mirror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