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放大器的仿真增益和静态误差出现矛盾的问题

楼主(2022-08-12):
在设计时遇到一个没有碰到过的问题,想看看有没有人曾经碰到过。

问题描述:自己做了一个放大器,通过stb仿真大约增益在100dB。但是dc仿真时,放大器两输入端之间的静态误差大约1mV左右(理论值应该远小于)。检查后,放大器偏置之类的都正确,没有进入饱和区。

为了对比,自己用一个100dB理想放大器,确实静态误差要更小。

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stb 仿真结果和dc 仿真结果矛盾的问题?

网友A:
实际运放本身的输入失调电压也是应该考虑的,你可以增大输入管的面积(W/L不变),然后看看你所说的静态误差是否有减小。理想运放输入失调为0,相应误差肯定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际运放本身的输入失调电压也是应该考虑的,你可以增大输入管的面积(W/L不变),然后看看你所说的静态误 ...

非常感谢!问题确实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