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y Mz Mr 是什么含义

楼主(2022-08-13):
在看电流密度参数时 My Mz Mr 具体是哪几层金属
项目为1p8m5x1z1u 。没解读清楚金属使用情况。也没找到对应的rule

网友A:
指代的是不同厚度的金属层,如你所说的1p8m5x1z1u,金属层分别是M1,Mx(M2-M6),Mz(M7),Mu(M8),直接搜索对应的M1,Mx,Mz,Mu的rule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指代的是不同厚度的金属层,如你所说的1p8m5x1z1u,金属层分别是M1,Mx(M2-M6),Mz(M7),Mu(M8),直接搜索对应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