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什么是辅助运放

楼主(2022-08-13):
求助各位大佬们 ,什么是辅助运放呢,小弟刚刚接触这一块,不是很清晰这个概念,前辈们可以给个详细点的解答吗

网友A:
建议看B站张鸿的这个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3e0b70403253f8db546,好像是增益提高技术,在第24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看B站张鸿的这个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SK4y1N7wN?p=24&vd_source=d335e5781cdd43e0b70403 ...

实际上就是在尽可能保证输出电压摆幅范围的情况下,通过提高输出电阻来提高运放增益的一种负反馈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