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IW提示*Error* eval: unbound variable - mgc_calibre_realtime_setShellEnvVar

楼主(2022-08-13):
CIW提示:
*Error* eval: unbound variable - mgc_calibre_realtime_setShellEnvVar

请大佬走过路过,帮忙看看...

网友(2022-11-06):
同问,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试一下:
#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 Enable Calibre RealTime with Cadence Virtuoso
#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export MGC_LIB_PATH=$CALIBRE_HOME/lib
export OA_PLUGIN_PATH=$CALIBRE_HOME/shared/pkgs/icv/tools/queryskl
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=1
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=1
export MGC_CALIBRE_SAVE_ALL_RUNSET_VALUES=1
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SAVE_MESSENGER_CELL=1
export LD_LIBRARY_PATH=$LD_LIBRARY_PATHCALIBRE_HOME/shared/pkgs/icv/tools/calibre_client/lib/64

网友(2023-03-21):
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错误,不过好像是因为我在打开virtuoso的同时进行工艺库大文件复制导致的,我复制完文件之后,有重新打开了一次,就没有这个错误了

网友(2024-02-24):
我也出现了,不过重新启动以下virtuoso就可以了,应该不是大问题

网友(2025-02-22):
这个是什么原因,如何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