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DO与BandGap的三个疑惑?

楼主(2022-08-13):
请教大佬们以下三个问题:
1.LDO采用PMOS作为功率管和采用NMOS作为功率管各有什么优缺点?
2.BandGap中的BJT采用npn或者pnp各有什么优缺点?
3.LDO中的功率管工作在饱和区还是线性区?为什么?

网友:
1.PMOS本身可以提供增益,而且可以支持更小的电压降
2.一般pnp,因为PSUB衬底,不方便做npn
3.饱和区。线性区会减少增益,还没见过进入线性区过

网友:
nmos由于是源极输出,栅源之间有导通门限,使得输入输出之间压差没有pmos小。pmos源极在输入,因此在驱动上天生比nmos简单。但pmos要实现低的rdson要的面积比nmos大

网友(2023-11-14):
PMOS作为功率管和采用NMOS作为功率管,主要还是PSR ,NMOS作为功率管又存在电源工作范围限制,一般要加pump,或者用NZ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