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电流镜失配该怎么计算呢?求助

楼主(2022-08-13):
这个失配该怎么计算呢?

这个失配该怎么计算呢?

网友:
应该平方,求和再开根号就可以了

网友A:
这里的电流失配主要由最大的那个失配决定,实际上是两个正态分布的相乘,简化为两个正态分布的相加

网友:
ID1 = (90%~110%)*ID0ID2= (80% ~120)*ID1  ->  ID1= ID2/(80%~120%)

那么:
(90%~110%)ID0 = ID2/(80%~120%)

ID2/ID0 = (80%~120%)/(90%~110%).

那么最小值  0.8/1.1 =72.7%
最大值    1.2/0.9 = 133%

由于没有指定sigma的值。所以只求了Max/Min。

网友(2023-06-11)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电流失配主要由最大的那个失配决定,实际上是两个正态分布的相乘,简化为两个正态分布的相加 ...

大佬,答案是如前一个所说的0.2236吗

网友(2024-08-07):
Mark:同意2楼
sqrt(0.1^2+0.2^2)=0.223。
范围应该是0.777~1.22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