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各位大佬运放增益的理论分析问题

楼主(2022-08-14):
求问各位大佬,第一张图比第二张图的I-I级,运用了电流镜方法,M7宽长比大于M4的,M6宽长比大于M5的,这样图一能实现更高的增益,这是为什么呢。
图一电流镜使得输出共源共栅级的电流增加,不是根据公式rout会降低吗,输入跨导不变,那么增益难道不是降低了吗,有点糊涂了,恳请大佬们不吝赐教!

网友A:
输入端的跨导不变,但是电流镜的M5,M6的比例会让输出端的等效跨导Gm变大,整体还是有提高增益的优点

网友B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4323-1-1.html
不要用rout去分析,把增益表达式改写成管子的本征增益,以及V*之比表达式,这样会清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端的跨导不变,但是电流镜的M5,M6的比例会让输出端的等效跨导Gm变大,整体还是有提高增益的优点 ...

好的,谢谢大佬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4323-1-1.html
不要用rout去分析,把增益表达式改写成管子的本征增益, ...

谢谢大佬指点,受益匪浅

网友C:
更大的增益是相对于非折叠结构而言(比如5管结构)的,这种折叠结构的输出电阻为gm9*ro9*ro11//gm7*ro7*ro5,因此增益比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更大的增益是相对于非折叠结构而言(比如5管结构)的,这种折叠结构的输出电阻为gm9*ro9*ro11//gm7*ro7*ro5, ...

这个不是说的第二张图的输出电阻嘛,可是应该是第一张图增益比第二张图大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