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已解决】版图更新器件右下角总有个图标,请教下怎么关掉

楼主(2022-08-14):
如图所示,每次按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都会出现,请教大家是怎么关掉的或者怎么设置每次更新后不出现这个图标。

网友A:
先把右上角改成CAS
然后选到左下角的annotation browser
最后去这里面的CAS里面关掉这些显示

网友(2022-12-05):
引用 网友A:
先把右上角改成CAS
然后选到左下角的annotation browser
最后去这里面的CAS里面关掉这些显示

学习了

网友B:
有一个简单的方法,

Markers——delete all可以去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一个简单的方法,

Markers——delete all可以去掉

不一样的,你说的这个,我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一样的,你说的这个,我试过

那就不知道是那种了

网友(2025-11-24):
引用 网友A:
先把右上角改成CAS
然后选到左下角的annotation browser
最后去这里面的CAS里面关掉这些显示

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