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d输出文本乱码,求解决!!!!

楼主(2022-08-14):
使用sed -i 命令对文本进行删除操作,改变后的文件出现乱码,该如何解决?求助各位大神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-i 命令表示在指定行的前面插入一行应该不会出现乱码

楼主:
因涉及到项目,无法截图,抱歉哈!!不过我使用sed 命令去操作的文件比较大,且是压缩文件(.gz)的文本,是否和这两个因素有关?

网友A:
那肯定是乱码呀。。你得对文本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肯定是乱码呀。。你得对文本操作

压缩的文本无法操作?对于压缩的文本该如何操作?

网友:
先解压吧,我遇见过,数字那边给的gz文件操作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