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ocean和spectre的仿真结果不一样?

楼主(2022-08-14):
各位,使用IC618进行IC设计。对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进行hb仿真,发现ocean和spectre仿真结果不一样。描述如下:
1. 在命令行输入ocean命令进入ocean环境,输入load+ocean脚本文件,得到的hb结果如图:
可以明显看到主频为-5.71866dB,三次谐波为-77.70926 dB。
2. 在CIW界面输入load + ocean脚本文件进行hb仿真,或者用ADE进行hb仿真,得到的hb结果如下:
可以看到主频跟第一种方法的仿真结果是差不多的,但是第二种方法得到的三次谐波为-80.78863 dB,跟第一种方法的三次谐波-77.70926 dB明显不一样。
感觉用命令行启动ocean环境仿真得到的结果不可信!!

不知道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没有?恳请同行们指点一二,谢谢!!

网友A:
两个环境的相关配置文件好像是有差别的,你在CIW里l跑ocean脚本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环境的相关配置文件好像是有差别的,你在CIW里l跑ocean脚本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 ...

不太明白这两个相关配置的区别在哪,不过在CIW里面仿真得到的结果的确跟spectre的仿真结果是吻合的。看来要改改自己的习惯了,命令行模式尽量少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太明白这两个相关配置的区别在哪,不过在CIW里面仿真得到的结果的确跟spectre的仿真结果是吻合的。看来 ...

应该还是可以跑,你试试不进ocean 环境,直接在终端输入 icfb -nograph -restore XXXX.ocn。
上面这个命令是针对IC51的,IC61应该也有类似的命令参数,你可以去查一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还是可以跑,你试试不进ocean 环境,直接在终端输入 icfb -nograph -restore XXXX.ocn。
上面这个命 ...

刚刚试过这个命令了,把icfb换成virtuoso就可以。问题是波形显示不出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刚试过这个命令了,把icfb换成virtuoso就可以。问题是波形显示不出来

把 -nograph删掉,这样软件会自动plot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 -nograph删掉,这样软件会自动plot的。

再次感谢!!刚试了一下。这个方法也是启动了virtuoso界面,效果相当于直接在ciw里面输入load命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