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时序块always里面写组合逻辑会发生不可预知的错误吗?

楼主(2022-08-14):
例如上面的两种写法,都能实现功能。但是右边把组合逻辑写进去了,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?

网友:
综合结果没有区别。简单的mux可以这样inline,但是复杂的组合逻辑比如array multiplier还是分开写好不要这样inline,代码干净整洁有助于调试和维护。

网友A:
电路应该是一样的,左边写法相当于分两段写了,从撸代码的层面来说,这样可以在别的地方使用组合逻辑输出信号(D),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就这样写吧。

三段式状态机应该是个典型的例子,next_state组合逻辑和state更新逻辑(单纯的打拍)分开写,在代码中其他地方中有很多需要(next_state == XX)这样的判断的。

网友:
正如4楼老哥说的那样子,电路上没区别,但是为了代码整洁度和可读性,建议分开写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应该是一样的,左边写法相当于分两段写了,从撸代码的层面来说,这样可以在别的地方使用组合逻辑输出信 ...

感谢老哥延伸到了状态机,鉴于我才刚刚开始学习状态机,有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很低级

根据状态机的框图,都是在用当前状态在做判断。会用到下一状态去做判断吗?

网友:
没问题的 一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老哥延伸到了状态机,鉴于我才刚刚开始学习状态机,有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很低级

根据状态机的框 ...

可以用下一个状态去判断/驱动输去,这就是组合电路,因为中间的寄存器被bypass了,组合电路可能出现的毛刺会在输出。
不可以用下一个状态去判断/驱动输入,这会形成正反馈震荡电路,精确的震荡电路要用特殊石英晶震和锁相环(模拟电路),其稳定性和精确度不是数字组合反馈电路能达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下一个状态去判断/驱动输去,这就是组合电路,因为中间的寄存器被bypass了,组合电路可能出现的毛 ...

感谢,解释的很清楚

网友:
個人建議用右邊的寫法.
當 code 多時, 左邊的寫法會很難 trace, 很難閱讀.

而且對 simulator 的 performance, 及code coverage 的收集, 左邊的寫法不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