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二级运放想要低噪声,第一级的结构应该怎样?

楼主(2022-08-15):
各位大佬,请教各位一个问题。对于一个二级运放来说,想要实现低的等效输入噪声,应该着重设计第一级的差分对管吧,比如将第一级的差分对管宽长比设计的很大,如果从电路结构上来说,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抑制OTA的噪声呢,请各位大佬赐教!

楼主:
顶顶顶~~快来人呀

网友:
有个什么chopper 结构,但是具体怎么用 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提问之前看看教科书吧,拉闸维运放那章就有解答。

网友:
1)P管作输入,1/f靠面积chop(但需考虑output Ripple),热噪声靠电流前级增益如BJT-gmR(但需考虑输入阻抗/电流),RMS噪声靠低带宽/窄带
2)负载强反型,可以source degeneration resistor继续降低等效gm(但需考虑dynmaic range)
3)输入弱反型,可以complementary input pairs继续增加等效gm(但需考虑输入范围/隔直)

网友(2022-10-20):
谢谢楼上,讲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