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mx怎么做corner仿真

楼主(2022-08-15):
射频前辈们,请教下。导体,介质层应该也有不同的工艺角吧,比如金属线宽,间距,内径在制作过程中会有误差,介质层的厚薄,介电系数会有误差,这样可能导致线圈有不同的感值和q值。请教下,emx可以做这样的corner仿真吗

网友A:
工艺文件也有3种corner

网友B:
和电容比起来,电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艺文件也有3种corner

仿真库里面的电感时,model文件(.scs)文件中可以选择ff ss 等Corner时,会看到电感性能发生变化。不过我想做自己画的线圈的电磁仿真的Corner仿真,我有找到typical下的用于emx仿真的.proc文件,但是没有找到RCmax,RCmin等别的Corner的.proc文件。我打算自己手动修改了。前辈有何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和电容比起来,电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

我没想过电容也用emx仿真。一来是电容的Corner可以用model来选择;二来是电磁仿真工具仿真电容会不会仿不动。谢谢胡老师指点。我接下来也要做电容的Corner仿真。请问胡老师做这个Corner仿真时,工艺文件是产商要,还是自己编写呢

网友B:
我的意思是,没必要做电感的corner仿真;
如果一定要做,就是写几个不同corner下的EMX工艺文件,相关参数从calibre用的工艺文件中去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MX 一般没做过corner仿真;
我的意思是corner对电感的感值和Q值影响不大;
只需要仿真PDK电容模型的即可 ...

学习了。仿真PDK电容模型是通过选择model文件中的工艺角即可吗,还是说用电磁仿真工具做下电磁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意思是,没必要做电感的corner仿真;
如果一定要做,就是写几个不同corner下的EMX工艺文件,相关参数从 ...

是的,有找到相关文件准备自己写了。产商只提供有typical的工艺文件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有找到相关文件准备自己写了。产商只提供有typical的工艺文件,

足够了。
corner仿真主要是考虑 对MOS 管,电阻,电容的影响,这个决定性作用。

电感,变压器不用考虑,尺寸比电容大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足够了。
corner仿真主要是考虑 对MOS 管,电阻,电容的影响,这个决定性作用。

好的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