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全差分运放的THD公式设置

楼主(2022-08-15):
各位大佬,麻烦问一下,全差分运放的THD公式应该如何设置,现在在跑PVT,一个一个看图的话就太麻烦了

网友A:
可以试试这两个方法:
1. 在电路中加入analogLib的fourier模块,spectre在仿真时会自动计算THD,输出到log文件中;
2. 使用ocean中的函数(与计算器中计算THD的函数类似)对多个corner的仿真波形做批量的后处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这两个方法:
1. 在电路中加入analogLib的fourier模块,spectre在仿真时会自动计算THD,输出到log ...

感谢大佬回帖。好的,我去学习一下。另外有一个问题请教的是,差分环路的stb仿真,这几个电阻该怎么取值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佬回帖。好的,我去学习一下。另外有一个问题请教的是,差分环路的stb仿真,这几个电阻该怎么取值 ...

如果这些电阻在最终的设计中并不存在,只是为了在仿真stb时建立DC工作点,那么电阻的值应该足够大,以至于不会对输出造成明显的loading效应而影响DC工作点;另外,电阻的值在AC小信号分析中可以单独设置为与DC分析时不同的值,一般在stb分析(AC分析的一种)时对于只是用于建立DC工作点的电阻会设置为AC开路,即设置其AC阻值为很大的值,比如1e15.

楼主:
您好,这个电阻仅仅是为了构建环路进行stb仿真。值特别大的话,会影响PM。应该是和负载电容构成了一个极点,而且仿真时试了一下,这个值会影响PM和带宽的。红色曲线是电阻都是3k时相位曲线,蓝色是电阻为50k时相位曲线。电阻大小影响次级点(输出极点)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这个电阻仅仅是为了构建环路进行stb仿真。值特别大的话,会影响PM。应该是和负载电容构成了一个极点 ...

电阻太小,建议1T或者1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阻太小,建议1T或者1G

,您好,当我的阻值为1T时,我的带宽更差了,还是有影响的,而且此时,是不带MC的仿真

网友(2023-12-19):
那个仿真环路增益时,电阻应该设置一个0欧姆就好了吧,你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环路作用,当放进一个电阻时,会产生新的极点的,我不太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