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leteModule

楼主(2022-08-15):
请教个问题  innvous中deleteModule 会报填充好的filler cell全部删除,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吗?我用dbSet 将filler fixed住也不行。
原因是有个空module, 但是这个空moudle一端和port连一起,另一端口floating(原来是一个buffer被优化掉了)。导致deleteEmptyModule 和remove_assign 都去不掉,lvs过不了
谢谢了

网友:
为啥不先删除,再加filler cell尼

楼主:
倒不是纠结顺序问题,主要是工具为何默认删除filler,有时候删  有时候不删 这个比较怪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