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cross_section

楼主(2022-08-15):
台积电文档中 1P12M_1x1xa1ya5y1yy2z,这一串符号代表什么?

网友:
design rule里metallization information 里很清晰的表格介绍

网友A:
1P12M_1x1xa1ya5y1yy2z,大概意思是1层poly,12层metal,这12层metal类型是:一层M1,1层x、1层xa、1层ya、5层y、1层yy、2层z,不同类型层的metal性质有偏差,比如线宽和厚度甚至材料等,简单理解这么多就够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P12M_1x1xa1ya5y1yy2z,大概意思是1层poly,12层metal,这12层metal类型是:1层x、1层xa、1层ya、5层y、1 ...

解释的非常清楚,不过我有一点不同的理解哈,还有一层金属应该是M1,而不是RDL,M1是默认的,不体现在后边的组合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解释的非常清楚,不过我有一点不同的理解哈,还有一层金属应该是M1,而不是RDL,M1是默认的,不体现在后 ...

是的,刚确认一下是M1,感谢指正,已经修改,以免误导别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P12M_1x1xa1ya5y1yy2z,大概意思是1层poly,12层metal,这12层metal类型是:一层M1,1层x、1层xa、1层ya、 ...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