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中s拉线,总是对不齐

楼主(2022-08-15):
s拉伸金属线,总是对不齐,grid中的x和y的space已经改成0.001了。

网友:
一种是格点没设置成你工艺要求的大小,一种是快速对齐的时候器件offgrid,调一下器件坐标,继续连下去会有更多offgrid的问题。

网友A:
Grid 没对上啊,你可以先S到附近,然后用A。而且这个应该是METAL线把?不需要对齐的把,宽的线包含窄线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rid 没对上啊,你可以先S到附近,然后用A。而且这个应该是METAL线把?不需要对齐的把,宽的线包含窄线就行 ...

怎么才能让grid对上

网友:
用A对其CELL,就是把子模块的线跟上一层对齐,

网友:
qiuck align 不是更快更好用吗?

网友:
格点没设置,e把格点设置正确就行。

网友:
摁一下g试试,可能是grid开关打开了

网友:
格点问题吧

网友:
可能格点没有对齐,重新设置格点;也有可能打开了g(吸附格点)所以很难对齐。

网友:
对齐使用qiuck align蛮好用的

网友:
格点太大了吧,重新设置格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