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在inn中动态功耗的优化

楼主(2022-08-15):
请教前辈,在innovus中吃vcd波形来优化动态功耗,现在一般公司会采用这种方式优化功耗吗?感觉不是主流方法

网友:
优化dynamic power 一般都是这样

网友:
从综合开始就带VCD

网友A:
主不主流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的设计功耗重要不?这种方法能优化多少?外企CPU&GPU产品会用这种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不主流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的设计功耗重要不?这种方法能优化多少?外企CPU&GPU产品会用这种方法 ...

前辈说的有道理,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:现在很多公司没有吃vcd波形,虽然PR时也通过innovus的命令优化了功耗,但是强度和效果肯定没有吃vcd优化的好?还是说inn中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达到和吃vcd一个效果,所以就不吃vcd波形了

ps:我们公司可能比较小,CPU没有吃vcd波形,采用的是在inn中做各种实验来优化功耗(能和吃vcd达到同样的效果?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辈说的有道理,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:现在很多公司没有吃vcd波形,虽然PR时也通过innovus的命令优化了 ...

如果不吃vcd波形,一般是通过设置toggle rate来优化dynamic power,不过吃vcd的优势是针对特定场景优化,效果的话可能不同design效果不太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