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MCU的温度校准

楼主(2022-08-15):
请教前辈,MCU的温度校准一般是在CP阶段进行,通过配置寄存器就可以进行调整
不太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什么是CP测试?CP是(ChipProbe)的缩写,指的是芯片在wafer的阶段,就通过探针卡扎到芯片管脚上对芯片进行性能及功能测试,有时候这道工序也被称作WS(WaferSort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