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话说你们改过器件吗????自己造器件

楼主(2022-08-15):
就是我现在用的工艺pnp管子有一端一定是接地的。没有带n井隔离。但是电路想实现的是没有接地,现在电路让我用pmos管子打散以后再有源区画一个环形的gate,把pmos管子变成pnp。但是我非常心虚,真的可以这样吗???类似这种

网友:
建议老板把这个电路开了,一端必须接地,说明你们没用隔离器件,把SUB隔开,比如DNW,HVBN器件之类的,这个是拿到工艺一开始就要评估的,用不用这些器件。自创,首先是LVS你过不了,后期你怎么跑验证,然后后仿会出问题,你生产出来,良品率怎么保证

网友:
原理上可行 但是没有对应的仿真模型 b端电位是个问题

网友(2023-04-24):
创意挺好的

网友:
没有隔离你pnp的两个pwell怎么样都会通过衬底连接在一起,同意楼上老哥说的开除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