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MASH111的数字输出范围是【-4,+3】吗

楼主(2022-08-15):
MASH111的数字输出范围是【-4,+3】吗,为什么我写的MASH111的verilog代码范围是【-7,+8】,而且平均值和频谱都是对的,是代码需要修改吗?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?

网友A:
MASH 1-1-1-1 output range:  [8: -7]
MASH 1-1-1    output range:  [4 : -3]

MASH 1-1       output range:  [2 : -1]
1st-order DSM output range:  [1 : 0]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阶数没写对,楼上胡大佬是正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SH 1-1-1-1 output range:  [8: -7]
MASH 1-1-1    output range:  [4 : -3]

好的,多谢胡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SH 1-1-1-1 output range:  [8: -7]
MASH 1-1-1    output range:  [4 : -3]

改了一下代码,把3个单环的每个环的输出都改为1bit输出,即只有0和1两个输出,这样mash111的verilog代码的输出就变成[-3,+4]了,仿真输出的平均值也是对的,频谱也是高通整形,如下所示,这个频谱的整形效果达到3阶了吗?多谢版主

网友(2025-04-18):
请问这个代码怎么写啊,不懂数字设计,有什么参考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