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中QRC报Command qrc failed with error message: failed to run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楼主(2022-08-15):
我在innovus中用QRC抽spef,报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exited unsuccessfully. "qrc" failed to finish successfully.**ERROR: (IMPEXT-5016):        Command qrc failed with error message: failed to run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 Follow the reason in the error message to resolve the issue.请问这个是map file,或者qrcTechfile有问题,还是说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也许map文件对不上。
可以用Techgen查一下,参考以下:
https://blog.eetop.cn/blog-1592-6946823.htm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也许map文件对不上。
可以用Techgen查一下,参考以下:
https://blog.eetop.cn/blog-1592-6946823.html

jake 哥 ,Quantus QRC 抽取的spef 可以替代starrc 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jake 哥 ,Quantus QRC 抽取的spef 可以替代starrc 吗?

完全可以,我们signoff都是用的Quantu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许map文件对不上。
可以用Techgen查一下,参考以下:
https://blog.eetop.cn/blog-1592-6946823.html

你好,我用Tegthen看了,看起来是对的上,我的qrcTechfile是用ict文件通过Techgen转过来的,目前还是没找到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completed unsuccessfully的原因。

网友:
你用的qrc是什么版本的,innovus是什么版本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用Tegthen看了,看起来是对的上,我的qrcTechfile是用ict文件通过Techgen转过来的,目前还是没找 ...

从截图看你的QRC版本是16.1。你的Innovus是否是19.x?  是否是在Innovus里直接调用QRC?这样的话,QRC版本要升级。可以咨询楼下lijiasen.xy。他最近解决过Innovus和QRC版本兼容的问题。
从原帖附图qrc2.JPG看,design里的via名字是VIAGEN56_1, 应该是工具根据VIARULE生成的via,LEF里只有相对的VIARULE而没有具体的定义。LEF里有具体定义的只是VIA56。可能这才是关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截图看你的QRC版本是16.1。你的Innovus是否是19.x?  是否是在Innovus里直接调用QRC?这样的话,QRC版本 ...

谢谢你,目前解决了,我换成老一点152的可以正常运行,我工艺是比较老的0.18um的,QRC版本161的可能版本高了。Innovus是18的,是直接在innovus中调用QR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