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VS纠错问题

楼主(2022-08-15)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LVS过程中遇到 报错 但是不提示具体位置(或者提示的位置明显没有错误)的这类情况,如下图,提示多出一个Net 然后下面没有任何提示。

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去debug,唉已经检查了两天了,不知道大佬们面对这样的问题,有没有比较可靠的debug经验,感谢!!

楼主:
图好像没发上来

网友:
除了net还有什么其他的错?

网友:
这样看不出错误所在

网友:
先查电源,如果电源错, 会包很多假错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接反了,应该还有少接

楼主:
确实是有个地方漏接了(没接上),检查了好久才发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