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PB为什么要划分setup和access了两个阶段

楼主(2022-08-15):
各位大佬,如题,不理解APB为什么需要setup阶段?换句话说,为什么需要psel和penable?
感觉直接进入access后,直接读写slave不就好了吗?假如setup无非是多了一个clk,有人说是为了保持从slave读数据的稳定,那让pready多拉低一个clk不就好了吗?谢谢!

网友:
首先要搞清楚APB各个版本之间的区别,APB2.0是没有pready的,只有APB3.0才增加了pready
这样应该就明白了吧?

网友A:
就像楼上所说的,如果你有ready的话,slave至少花一个cycle才能assert 后者de-assert ready, 那这样的话,master只有等到下一个cycle才会sample ready (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你的ready drive你下一个, 但是你这样的话,timing就一个cycle),因为apb 是一个简答的interface,所以。。。

网友(2022-11-03):
引用 网友A:
就像楼上所说的,如果你有ready的话,slave至少花一个cycle才能assert 后者de-assert ready, 那这样的话,m ...

没太听明白~老哥可否说的清楚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