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单比特信号跨时钟域传输的展波问题

楼主(2022-08-16):
这个题目下面的讨论有人说展波四倍是对的,有的说展波三倍,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展波六倍,让信号可以被采到两次。
有没有懂哥说一下哪个是对的。

网友A:
我觉得你这个电路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展几倍(4倍就够了),问题是OR的output到synchronizer是一个组合电路,会毛刺举个例子,如果你的OR 第一个input有很短的delay,OR的输出会先到0,再到1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这个电路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展几倍(4倍就够了),问题是OR的output到synchronizer是一个组合电路, ...

多谢指导 有个视频说同步器的被采样频率要是采样频率的两倍 被误导了 看来这个视频应该讲错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指导 有个视频说同步器的被采样频率要是采样频率的两倍 被误导了 看来这个视频应该讲错了
...

如果两个clock是一个的freq,那两倍就对了, 视频也不一定是不对,在某个context下,可能需要2倍,但是根据你提供的信息,如果没有其它因素,4倍就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