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ss的fundamental tones为什么不能自动识别

楼主(2022-08-16):
求助,如图pss的fundamental tones为什么不能自动识别

网友A:
他识别的是你的激励源或者变量里写的频率,你看看有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识别的是你的激励源或者变量里写的频率,你看看有没有?

我有激励源clk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自动识别

网友:
原理图保存了嘛?你的频率是给的变量在ADE里面设置的还是直接写在信号源里面的?正常设置应该不会出问题

网友(2024-01-10):
请问解决了吗,我最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..

网友:
点一下update from hierarchy就行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