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数据恢复

楼主(2022-08-16):
使用617系统有时会奔,没及时保存的版图可以恢复吗

网友A:
可以,你layout目录下有个cellname.layout.oa-,这个就是你崩溃前的。。你先把layout.oa备份一下,然后layout.oa-替换成layout.oa即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在启动virtuoso的路径下,执行下面指令:cd .snapshot ,然后找到你的layout名字,下面有hourly具体的时间,找到你想要的,然后copy -r layout 到你现在的路径下面就可以。如果没有snapshot ,找你们公司负责这一块的人咨询一下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启动virtuoso的路径下,执行下面指令:cd .snapshot ,然后找到你的layout名字,下面有hourly具体的时间 ...

在启动路径下并没有找到这个文件,除了这方法还有其他方法吗?

网友C:
我是616 版本的  617应该也能用 你可以试试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616 版本的  617应该也能用 你可以试试这个

你这个相当于是把layout.oa~复制成layout.oa吧。但是我看了一下并不是所有cell的layout下都有layout.oa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你layout目录下有个cellname.layout.oa-,这个就是你崩溃前的。。你先把layout.oa备份一下,然后layou ...

如果没有layout.oa~怎么办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没有layout.oa~怎么办?

我也不知道了,最好把virtuoso的自动保存打开,或者让it设置一下备份
搜索
复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不知道了,最好把virtuoso的自动保存打开,或者让it设置一下备份
搜索
复制

virtuoso的自动保存在哪儿设置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不知道了,最好把virtuoso的自动保存打开,或者让it设置一下备份
搜索
复制

主要是有时候不小心把一些东西误删了,这时候找不回来。

网友A:
如图:virtuoso---options---file preferences。。红框里表示操作500次自动保存。。。最好找it弄个版本控制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图:virtuoso---options---file preferences。。红框里表示操作500次自动保存。。。最好找it弄个版本控制 ...

明白了,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图:virtuoso---options---file preferences。。红框里表示操作500次自动保存。。。最好找it弄个版本控制 ...

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只需设置一次呀?不然每次重启virtuoso后都得重新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