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比较器后仿增益下降的问题

楼主(2022-08-16):
小弟最近在仿真一个比较器,前仿增益有90,后仿就只有三十多了,带宽增大,输出电流变大很多,而且发现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选择no R/C增益也会下降,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呢

楼主:
电路是一个如图两级开环比较器,目前发现问题:第一级尾电流下降了5%左右,第一级输出节点电压从1.9下降到1.45,即图中M2的漏端,但是M1的漏端电压没有下降,看了M1234的阈值也都差别不大,请问大佬可能是什么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