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全数字锁相环研究

楼主(2022-08-16):
EETOP上关于ADPLL的帖子太少了,所以在这里发个帖子想和大家讨论下自己设计ADPLL的整个流程。楼主也是最近刚刚开始研究,学识浅薄,望和各位大佬相互学习,互相探讨。ADPLL到现在已经发展快20年了,ADPLL的理论研究感觉已经很成熟了,大致有两种分类,基于TDC的和BangBbang鉴相器两类ADPLL。下面附带些自己最近看的一些硕博论文和对于前馈IIR数字滤波器的TDC型ADPLL的matlab建模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,最近也想研究一下adpll

网友:
楼主在哪个大学做ADPLL 啊

楼主:
写matlab的时候疏忽了,在DLF_IIR1.m中,我把带宽转为了rad,Fref忘记转弧度单位了。

网友A(2023-11-10):
请问博主大佬,那么如果是16GHz的全数字锁相环用ASIC方式是不是需要用candence呢?这个在网上没有找到什么模型,出血还不太会,谢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博主大佬,那么如果是16GHz的全数字锁相环用ASIC方式是不是需要用candence呢?这个在网上没有找到什么 ...

据我了解的基于计数器型的ADPLL,其TDC和DCO还是需要用模拟电路来搭建,这部分是需要cadence仿真的,数字部分设计好后,和TDC、DCO联合仿真需要用cadence跑AMS仿真来验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据我了解的基于计数器型的ADPLL,其TDC和DCO还是需要用模拟电路来搭建,这部分是需要cadence仿真的,数字 ...

那请问您,滤波器和基于mash111的分小数频器是需要用Verilog设计吗,因为我现在有写这些的v代码,只是设计1.6GHZ的话在赛灵思板子上好像不太好实现(不好意思之前说错频率了),看一些论文是用的candence的Virtuoso设计,还不太明白怎么结合,谢谢您啦

网友:
请问博主大佬,那么如果是1.6GHz的全数字锁相环用ASIC方式是不是需要用candence呢?这个在网上没有找到什么模型,初学还不太会,谢谢您

网友B:
Bro please share similar matlab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据我了解的基于计数器型的ADPLL,其TDC和DCO还是需要用模拟电路来搭建,这部分是需要cadence仿真的,数字 ...

好的,明白了,非常感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请问您,滤波器和基于mash111的分小数频器是需要用Verilog设计吗,因为我现在有写这些的v代码,只是设 ...

ADPLL里的滤波器,最简单是PI比例积分数字滤波器。基于分频器的ADPLL只有细琐的小数需要sdm调制,那部分的sdm输出端直接和细琐的整数值进行加减。如果是小数分频PLL,其实现小数功能的sdm输出直接接入模拟分频器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ro please share similar matlab

matlab code share on the home page

网友C(2024-10-28):
您好,我也想知道做这个全数字锁相环方向该怎么搭建模型比较好出成果,是matlab,Verilog还是virtuoso上面

网友(2025-04-19):
引用 网友C:
您好,我也想知道做这个全数字锁相环方向该怎么搭建模型比较好出成果,是matlab,Verilog还是virtuoso上面 ...

请问你解决了吗

网友(2025-08-08):
引用 楼主:
据我了解的基于计数器型的ADPLL,其TDC和DCO还是需要用模拟电路来搭建,这部分是需要cadence仿真的,数字 ...

请问基于计数器结构的ADPLL,TDC模块和滤波器模块不能够用verilog来实现吗,一定需要模拟cadence来搭建电路吗?

网友(2025-10-08):
最近刚接触counter-base的ADPLL,感觉这个架构很鸡肋,尤其是高速应用,输出16GHz,为了规避MMDIV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才能得到error-phase ,为了实现小数,需要收敛算法收敛DTC的gain-error ,反馈计数器的输入频率是dco的输出频率,要保证采样时钟可以正确的踩到计数器的值。

网友:
请教关于R. B. Staszewski 提出的基于counter的相位预测PLL结构与传统基于MMDIV的Frac-N-PLL相比有什么优势?尤其在高速应用领域,比如56G-112G serdes中需要低噪声的16G高速时钟,这时counter的设计就会一个很大的瓶颈。DTC的gain-error算法还跟分频比相关,TDC处理采样以后的时间还有offset。

网友:
全数字锁相环中PD输入是频率不是相位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