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RC Runtime Errors and Warnings

楼主(2022-08-16):
有没有大佬跑过PERC的?这种warning怎么解决的?出问题的net都是PIN NET,还多出一个没有的 "_NA_"

网友:
感觉是跑layout,没有识别到这些定义的port

网友(2023-09-29):
指的是用户定义了,但是在版图或者电路中没有trace到这些net,结果的perc info栏目也可以看到相应的结果,是需要确认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