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arknet options 不能保存,提示stop layer will not be saved

楼主(2022-08-16):
默认的via layers 把有源区和metal连接在一起了,一点亮全部点亮了,删除后不能保存,错误提示stop layer will not be saved。只能每次点亮前F3修改太麻烦了。
同事的是正常的,只有我的不正常

网友:
重启virtuoso试试呢,有时候virtuoso有神秘力量会导致这样

网友:
把enable那边的也点掉可以 吗

网友:
把ct那两个enable勾取消掉就好了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解决的方式有些奇怪,我让电路试了下,发现我自己的MARKNET设置结果来源于他,他删除了有源区和metal的关联就可以了。但是另外一个版图的设置不受影响,真的很奇怪。

网友(2025-09-12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,解决的方式有些奇怪,我让电路试了下,发现我自己的MARKNET设置结果来源于他,他删除了有源区 ...

能不能说下他具体是怎么操作的,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