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前仿和后仿电压相差巨大

楼主(2022-08-16):
做了一个带隙基准,前仿电压可以正常稳定在1.2V左右,但是画完版图,已经过了DRC和LVS,用config方法进行后仿,仿真出的带隙基准的电压稳定在3.9V,电源电压4V,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求大佬给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法

楼主:
别沉别沉,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没有启动,检查启动电路

网友:
接口前后仿网表的端口没有对应上吧。一般不会差很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