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AA衬底怎么接?还是说不用接?

楼主(2022-08-16):
GAA内部应该有一个寄生BJT的,但是基本都不加异质结来抑制,所以我就有点疑惑GAA是否要接衬底?有无懂哥求助一下。

网友A:
能玩GAA的都是大厂的啊

网友B:
请详细讲一讲GAA是什么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详细讲一讲GAA是什么,谢谢

gate all around,FinFET的下一代,栅对沟道全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玩GAA的都是大厂的啊

没有,明年硕士毕业,比较好奇这个问题。

网友C:
我猜那几个sheet应该是有个地方连起来,然后接到下面的衬底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猜那几个sheet应该是有个地方连起来,然后接到下面的衬底的吧

但是目前没有看到相关文献 ,说这个衬底的接法的。如果悬空的话会有什么影响之类的文章也没有看到。难搞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但是目前没有看到相关文献 ,说这个衬底的接法的。如果悬空的话会有什么影响之类的文章也没有看到。难搞 ...

肯定不会悬空的,等techinsight的照片出来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肯定不会悬空的,等techinsight的照片出来就知道了

感觉看的IEEE好多文章都没接……最近搜到了一篇接的,性能有提升。但是感觉把nanowire做很细就引不出来了emmmmm